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6):
一大型零件上 加工20深20的孔,公差0.02,粗糙度1.6.
机床主轴160的数控落地镗床. 机床精度只有0.01~0.02.
采用什么工艺,刀具能加工出来?
如果铰或镗孔,很难达到0.02的精度.

网友:
挤压,用滚压头,0.02没问题

网友:
粗糙度稍难做点

网友:
绞孔的话怎么到不了0.02呢?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没什么难度,不行就铰孔

网友:
是穿孔么?

网友:
铰孔应该没问题,最好手工铰孔!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4037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是用浮动镗刀来加工。。表面光洁度能达到。。尺寸公差稳定!

网友:
工件是啥材料?同一工件上共有多少孔?该孔有无位置度的要求?

网友:
可以镗完后留量手工抛研呀

网友:
主轴能上2000RPM的话,用镗刀是最佳选择。又快又好,关键是调好进给量。

网友(2010-09-03):
抛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铰孔精度可以达到6级 20的孔公差0.013。理论上可以达到0.02的公差。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量小的话

先镗 后研磨   应该可以

网友:
不下结论  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5到10丝用浮刀

网友:
床子精度不高,买质量好点的绞刀做吧,孔先膛一刀再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