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不锈钢的切削---请教

楼主(2009-09-26):
手头有一零件,材料为SUS303。外径8,长70,需要车一段径为6(+0,-0。05)长为50,光洁度要求很高,用的是广数。请问选择什么样的刀具,使用什么样的切削参数???及加工工艺……
小弟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让刀现像严重,刀具磨损严重,光洁度一般…………

网友:
细长的零件是不太好加工,最好用pvd涂层,刀片要锋利些,你用什么规格得到刀片,也许我能帮的上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用的不是机夹刀,而是普通焊接需刃磨的车刀…………
一个班次需要磨二三次刀,大大影响了加工效率
所以在此发贴,寻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是做铣的,,我发现做303的东西刀锋利得话还磨损的慢些。而且刀也不是越贵的越好,以前我用过一种国产的巨丑的铣刀,,我以为老板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用了一下,铣不锈钢简直就是神器。。。比TM钨钢刀都好使

楼主:
估计这就是机械这行的魅力,永远没有绝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东西用CITIZEN,STAR走芯机等机床很好加工
刀具用K5,自己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还是用数控的机夹刀片,效率和寿命会提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用的不是机夹刀,而是普通焊接需刃磨的车刀…………
一个班次需要磨二三次刀,大大影响了加工效率
所以在此发贴,寻求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B:

机夹刀车不锈钢本来就不怎么样,我们都用来粗车,精车还得手磨刀
用白钢刀,或者试试锋钢。

网友:
为什么不车好再磨一下呢

网友:
刀片采用不锈钢专用刀片,磨得尖一点

网友:
我觉得光洁度要求高的话。建议用无心磨。我一直做303不锈钢细小轴销加工的。
我的联系方式QQ:63956063
jywsz@126.com

网友:
10# 圣无敌

网友:
对机加工不了解,来学习的

淘宝店:http://shop57696863.taobao.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到是实话,一物降一物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对于一楼的零件,用的是什么样的加工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白钢刀车不锈钢,磨损也比较严重,尽管光洁度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可否详细介绍一下,您所说的不锈钢专用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为台阶处的根部无法全部磨出呗,又不让做磨削槽,更重要的是,公司认为车削足以达到客户标准

楼主(2009-11-05):
现在光洁度要求又提高了,要求外园与磨光棒互擦不能发生明显的磨擦声。
意思就是要求外圆的纹理必须细而密,不能有跳丝,否则声音就很明显……
怎么提高呢??
请高手们指点,特别在刀具的方面!!!

网友:
让刀问题可以用程序补偿来解决,至于切削参数和刀片型号,没有接触过不锈钢的切削,建议找本刀具样本,山特和京瓷都有专门的不锈钢刀片和推荐的切削参数。说错了别拍砖呀。

网友(2009-12-06):
这个你就用钨钢刀,我用了不知多少了。我建议你先粗车一刀,后精车。
你总是说光洁度高。你说个具体要求吗?
最好上图,让大家看,这样会解决的更快。
这样你的时间就节约了,大家也节约了。哈哈

网友:
没怎么加工过不锈钢,对这不是太了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