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松螺纹与自锁螺纹的实质性区别

楼主(2009-09-27):
我们现时使用的螺纹紧固件,有防松性质的,也有自锁性质的。而有些本来是防松螺纹,却说成是自锁螺纹。那么,该如何辨别与分别呢?
         1.自锁螺纹副的基本判断依据
      自锁螺纹与防松螺纹,最起码的一个区别是:
自锁螺纹,是指一个外螺纹与一个内螺纹组成的螺纹副,其本身(而不是之外)就具有自锁性能。其辅助的评判指标应是:内外螺纹的主体牙型都应该相同,还应该与传统牙型相同,不能一个是三角螺纹,另一个是矩形螺纹、梯形螺纹、锯齿螺纹、楔形螺纹的组合。其中,美国产品“XX牢”则属于三角螺纹与楔形螺纹所组成的自锁螺纹副。再一个指标就是,自锁螺纹副应该是可以重复装拆、重复使用的。还有一个指标,是要兼容传统螺纹的所有性能,特别是保证裁荷指标,不能有了自锁性能,却连螺纹副最起码的"抗拉性能"都丢掉了;
       由一个螺纹副之外再增加一些辅助手段或措施而产生的防松性能,如增加弹簧垫圈,增加如尼龙嵌件、螺套等充填物,破坏螺纹牙型,甚至焊接等,都属于防松的措施,这种螺纹副,都只能说是防松螺纹副;
        还有一种情况,是双螺纹副实现的自锁与防松性能的,这种螺纹副,也不能归并到自锁螺纹的范畴内。如双螺母防松、槽形螺母、高锁螺母等。
        2.判断螺纹副自锁性能高低好坏的两个国家级标准
        判断螺纹副自锁或防松性能的高低好坏,我国有两个标准,一个是
国家标准,一个是国家军用标准。
        按国家标准进行检验的检测设备很复杂,据说只有国家某部门才配有一台,却未见国内其它的标准件厂配置了该检测设备。
       而国家军用标准,则只是规定了检测的方法,是一个方法的标准,只要配有了标准的振动台装置,并按标准制造了相关的装夹具,就能对相关螺纹副的自锁性能进行检测了。它是按实际的使用情况,模拟螺纹副抗横向振动的情形设计的。
        就检测条件的实现来说,按国家军用标准进行检验,比按国家标准进行检验,要简单容易得多,检测成本也较低一点。
        按国内专家的比较,自锁螺纹副能通过国家军用标准检测的,就一定能通过国家标准的检测。反过来说,通过国家军用标准,会比通过国家标准的更难。我们的航天、航空产品,其螺纹副的自锁性能,都是按此标准进行检验的。
        3.自锁性能标准制定的建议
       建议我们的厂家,在制定自行开发的
自锁螺纹紧固件产品标准时,应引用我们的国家军用标准《GJB 715.3》作为基础标准。这项标准同时也是一项等效采用美国军用标准的标准,具有国际性,可信度高。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谢谢楼主,顺便问一下《GJB 715.3》这个标准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听说过某次试验情况:

最有效然螺纹防松是:开口销类锁紧,次之为双螺母,再次之为所谓然自锁螺母、弹垫等,最次为平垫或无锁紧装置

网友:
谢谢赐教!又涨见识了

网友:
双螺母的防松是最好的,学习了

网友:
个人认为在可拆卸的方法中,双螺母放松效果最好!

网友:
顶双螺母   方便经济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用螺钉拉和顶两种来实现螺钉的放松不知道可以不的!不知道算不算放松?

网友:
可拆卸的方法中,涂化学胶水的方法也不错,重量轻!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可拆卸的方法中,涂化学胶水的方法也不错,重量轻!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下拆起太麻烦,有时候简直可以称为不可拆

网友:
还是双螺母好 简单有效

网友:
还是双螺母好吗??

网友:
请问LZ,你说的“xx牢”应该是施必牢吧,看过这种内螺纹的介绍,防松性能确实不错,但从网上其他资料说,这种螺纹降低了螺纹保证载荷,也就是你说的“最起码的"抗拉性能"都丢掉了”吧,  这点我不太明白,能不能详细说说呢?

网友:
拉和顶让螺纹张紧实现挺好的办法。。我有相关的使用经历,此外,圆螺纹外圆周开螺纹孔插入小铜棒及止符螺丝垫顶螺纹组合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