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精铸怎么解决铸造质量问题?

楼主(2009-09-27):
我们接触一下321的精密铸件,采用硅溶胶工艺。铸件总是好像不致密,或者有加渣。采用的是304废钢添加金属Ti。如何解决熔炼过程的控制问题呢?哪位老师知道请赐教。先谢谢!

网友(2010-04-02):
象此类含钛的材质在大气下是比较难以熔炼的,要特别注意钢水的除气除氧,钛要在脱氧良好的情况下加入。加入方法要采用插入法。
% }9 y) b; T5 R9 k   另外,象含钛的材质一般是会根据钢中含碳量给出一计算公式,而来要求钢中的含钛量,含碳量低,所要求钛含量会少一点,那夹渣缺陷就会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