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涉及圆角的尺寸怎么标注?

楼主(2009-09-27):
大家看看这个涉及圆角的尺寸怎么标注?共有三种标注方式,我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

网友:
三选一的话就第二种!

网友:
都可以
只有局部图形及标注,无法确定好坏。

网友:
二三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个人认为选第二种

楼主:
刚才看的是凸起圆角的形式,现在看凹陷圆角的,那种方式好呢?

网友A:
跟着工艺走,楼主的图是第二个好,因为那个圆角加工之前是斜角;
楼上的图当然是第二个好,想想加工之前的位置吧.

网友:
从工艺上说第二种能让工人舒服点

网友:
跟着工艺走,楼主的图是第二个好,因为那个圆角加工之前是斜角;
楼上的图当然是第二个好,想想加工之前的位置吧.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个人认为,你标注的尺寸是要在加工,检测时实际使用的才有意义,不能使用的应该加注括号,作为理论值供参考.
LZ的3种标注都不能直接使用.想一想,如果你是检验人员,这个工件是否合格,你怎么判断?从你的标注里怎么样才能推算出我实际测量的尺寸是大了还是小了?你拿什么工具检测?怎么检测?测什么地方?
我是这样想的,1,工件左边的圆没有孔,圆心只能靠外经测量.尺寸从圆心拉出来是错误的.因为你可以在CAD上找到中心线,在实物上你找不到,也没人给你画出来.2,右边圆角,无论是切点,交点,还是圆心都是虚拟的,在实物上你找不到,也就无法测.无法测量就意味着无法加工.你总不能给加工的师傅们每一个人配一台计算器,让他们便算边干活吧?
所以,我以为,尺寸应该标注为,最左边到最右边的最大长度,你的3种标注都不好.  讨论一下,错了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应该和实际使用要求有关(夹角精度要求如何?左侧圆中心与右侧圆角轮廓距离有无苛刻要求?),在不影响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这种标注最合理

网友:
反正标注主要是标出来要保证的尺寸,,一般的没这个要求的可以考虑标注中心尺寸

网友:
几乎没有对的!大家自己拿工具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用电脑用笔和尺试试看

网友:
当然是第三种

网友:
第二种,不过你应该要把相交的两条线用细线表示出来

网友:
第二、第三都可以,不过第二种要用细实线相交出尖角位置。

网友:
尺寸标注是有规矩的,严格的说,只有必须标的和不必标的两种,没有可标可不标的.
想一想,制图课上讲的内容,虽说只是一个大概,也已经把这个原则阐明了.如不然,什么尺寸都标岂不是满图都是尺寸了?
还有,小小的一个尺寸标注,学问很大的,牵涉到你各方面的知识水平,看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功力如何,需要用心学习才会有进步.千万马虎不得,不然的话,自己乱标标,被人小看了还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你说冤不冤.
一般的,要把尺寸标的很专业,少说也得十年的功力,诸位小瞧不得.

网友(点评):
图纸是颜面,老工程师是很在意的。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图纸都弄不好,设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网友:
不大懂,觉得三者皆可,尺寸是不是不全??哪个大角多少??第三种好看些

网友:
一般常用第二种标法

网友:
个人觉的跟工艺走,有的时候装配时有要求

网友:
好多选择第二种标注,实际上第二种最不实用
实际应用中要兼顾工艺制作、产品检测和装配的要求,第一和第三种情况更方便

网友:
第二种,我都是这么标!

网友:
我基本是按照第二种进行标注

网友:
发个详细的吧!

网友:
只是局部,图形标注应该是第三种的

网友:
如果必需标注,只能标注直线的交点,这就是为了方便检测,跟加工没关系。

网友:
看用什么加工。数控铣啊或者车的话第一种的尺寸比较舒服

网友:
肯定第二种,这样下料更容易

网友:
如果单是画图我选第三种
考虑加工还是第二种好,今天我也学了手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用 第二种  因为下料的时候好下料啊  师傅可以用尺寸做出来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双点划线引出交点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图应该是第3张,后一副应是2,因为标注的是圆心便于计算,不过具体还要综合考虑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A:
跟着工艺走,楼主的图是第二个好,因为那个圆角加工之前是斜角;
楼上的图当然是第二个好,想想加工之前的位置 ...

网友:
好像除了第3种,其他的经常标。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

网友(2015-12-21):
第二种pro.e里面是怎么标注的呢?

网友:
看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