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最大的切深?

楼主(2009-09-27):
请问一下,对于车刀片和粗镗孔刀片来说,它所能接受的最大的切深是多少? 例如 09的刀片,最大可以切多深?

网友:
与刀片的形状、槽型有关。

楼主:
与刀片的形状、槽型有关。
引用 网友A:

例如 四方型的. (槽型先不管,可以认为是可以最大切深的槽型)

网友:
粗镗刀,一般都可以一次把你的大部分余量去掉的;因为铸造的话,一般留的余量不会太夸张,单边5毫米就算比较大的了,07的刀片就可以直接粗镗。

网友:
最大切深一般为切削刃长度的2/3

网友:
这和刀具的设计有关,需要考虑刀具直径、长度、刃型、刀具材料及被切屑材料等等一系列问题。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最大切深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刀体刚性,工件材料,机床,刀片材质,刀尖圆角,主偏角,槽形等,一般最小不小于刀尖圆角,

网友:
这和刀具的设计有关,需要考虑刀具直径、长度、刃型、刀具材料及被切屑材料等等一系列问题。要看具体的情况。

网友(2009-12-02):
这个问题太笼统啦!最好给你限定条件.使用的机床,加工的工件材料,镗孔直径及长径比等,这样才好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