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拉伸痕迹的解决办法,小女子求教

楼主(2009-09-27):
我们公司是做电容器器铝壳的,在铝板挤压成铝壳的过程中,会经常也现内拉伸痕迹和外拉伸痕迹,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不停的用砂纸擦。但这样太浪费时间,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小女子在此将不胜感激

网友:
1,润滑的冷却的都要有
2,模具R要大,
3,压料板压力尽可能大。
试试看

网友:
还有一个,模具光洁度要高。

网友:
有一种拉伸油对抗拉痕效果不错
找一些油品专卖公司
那就不推荐了,有广告嫌疑

还有加工时,材料要干净,如果为多工序加工,就要将每道工序的半成品清洁干净

网友:
如仅从油来考虑的话,应该是润滑性不够.  冲压油的适用范围较窄,一定要多试几种,,还要考虑后续清工序,再选择最合适的.

网友:
原因主要在润滑油和模具上其次还有洁净程度

网友(2010-12-01):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