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的转轴设计

楼主(2009-09-27):
日常中见到用到很多笔记本和手机的显示屏,在进行旋转时可以在任一角度停止,这种转轴是如何工作的,到底是啥构造?

网友:
没什么门道的,就是配合紧一点,内有尼龙套,耐磨又阻尼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就是弹簧压垫片,垫片有摩擦。

网友:
摩擦阻尼的结果

楼主:
不过貌似这种转轴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靠摩擦,另一种好像是在日系的笔记本上用的比较多,具体原理和结构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2010-11-27):
不过貌似这种转轴有两种结构,

网友(2011-02-13):
摩擦阻尼的结果:victory:

网友:
机械阻尼器,油脂阻尼器都可的吧!简单的就是轴套松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就是弹簧压垫片,垫片有摩擦。

压一下比较好,自动克服磨损的问题,保持接触与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