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达带一个泵,如果过流了-讨论

楼主(2009-09-27):
假设现在有一个马达带一个泵,这个组合是供应商生产厂家已经组合好的。运行中,假设你测得运行电流超过马达额定电流了,你怎么处理?依据是什么?

网友:
看您这个泵是什么类型的泵,会有不同的故障原因。
但不外乎从如下几个方面检查?
工艺介质是否引起机器的堵转;
泵的机械部分是否出现问题,如泵叶、轴承、机械密封等;
电机轴承是否出现机械问题,如轴承、转子-定子间隙;
电机绕组是否出现问题,比如匝间短路;
电压是否缺相;
供电电压是否偏低等。

楼主:
电压缺相断路器会跳的,供电电压偏低如果泵还能运行的话其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而不是高,如果低到不能运行的地步会进入堵转状态,断路器会跳或者热过载会跳。假设泵和马达本身各自没有什么质量问题,轴承什么的都好,温升也低于40摄氏度。介质也正常。泵为离心泵。我的了解中这样的现象发生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或者最后也没找到什么原因。

网友:
“电压缺相断路器会跳的,供电电压偏低如果泵还能运行的话其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而不是高,如果低到不能运行的地步会进入堵转状态,断路器会跳或者热过载会跳”。
楼主对交流异步电机特性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对的。
尤其“供电电压偏低如果泵还能运行的话其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而不是高”,您把降压起动特性与电机运行特性混了。

楼主:
实际上这个现象是很多时候我熟人们遇到的,不过他们都没去管它。其原因是泵的叶轮配大了,是供货厂家的原因,虽然厂家是按照泵的铭牌上的参数配的电机,但实际泵的要求功率经常是大于铭牌功率的,而且他们根据国标配电机和造泵,但有时候那些参数是针对清水工作介质的,一旦换成比重大的泥浆,就不同了,所以电机都过载了。除了现场更换更小的叶轮,就只能部分关小泵的进口阀门了,关到电流差不多就行了。泵的生产厂家应该批量抽查试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