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3T铣床问题,求救了!~~

楼主(2009-09-27):
麻烦高手指教了,问;

X53T左下角的变速箱{走刀和快速}里变速是靠最上面的一个球形带滑槽的东西去推动拨叉变速的,东西给别人拆过了,我没图纸以前也没修过这么老的设备。

麻烦大家告诉我,  拨叉头上面的两个滑块在球形槽里怎样摆放?还有就是拨叉现在拨动齿轮的时候很是困难,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安全离合器,还是圆柱槽轮?
上面的一套是快速进给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圆柱槽轮,现在就是不知道位置怎么放进槽子,放的不对的话速度就不对了,麻烦大家了,很急.

网友:
你好;你说的是变速推杆齿条上的齿轮吗?还是变速手柄推杆前的钢球,能说清吗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变速手柄推杆前的钢球,麻烦你了.

网友:
离合器摩擦片旁边装的是两个离合圈,离合圈上有三个v型槽,槽口相对且分别装有一个滚珠。滚珠是3mm

网友:
打错了。离合器摩擦片旁边装的是两个离合圈,离合圈上有三个v型槽,槽口相对且分别装有一个滚珠。滚珠是6mm

楼主:
你好; 我说的是变速手柄推杆前的圆柱钢球,就是靠它带动拨叉在齿轮上运动的,圆柱钢球长度大约200MM,内孔直径大约20--25MM.上面有两道交叉的滑槽,拨叉上有两个滑块连接圆柱钢球的滑槽,靠变速手柄推杆带动圆柱钢球,使钢球下面的滑块带动下面的齿轮变速.大约应该有十五个速度.我要搞不明白的就是拨叉上有两个滑块连接圆柱钢球滑槽的安装位置,我试了把两个滑块推到钢球一边安装,或者一头一尾安装,但是装好了速度只能变一半就没速度了,现在这两个滑块在滑槽里的原始安装位置应该怎么安装呢?麻烦大家了.真的很急.

网友:
两个拨叉互相交错,但在变速时只有一个拨叉移动,安装时切记。

网友:
还有问题联系电话   029-82105249    薛先生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就是说两个拨叉分别放在两端,是吗?麻烦你了.

网友:
安装时将第一个拨叉放到最左边,另一个随便装。
运行轨迹是:a拨叉运行到一边停止,b拨叉才开始运动。当b拨叉运动到另一边时停止,a拨叉运动。ok

楼主: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麻烦你了.

网友(2009-12-09):
夜行人 是高手,很行家的,交个朋友QQ631052097我杭州机床维修,百度一下

网友:
以后此类问题,最好是上传一张照片。这样解决的时间会大大缩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