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20车床外径内径刀纹不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28):
沈阳620车床外径内径刀纹不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刀架小拖板,中拖板.大拖板的配合间隙.

楼主:
这些都看了没问题,发现主轴轴承手感有问题可拆下来看不出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刀具角度问题,可以把刀具换到别的车床上试试看。

网友:
主轴轴承的间隙过大,加工外圆和内孔会发振的.严重时打刀.光凭手感不能确定.拆下主轴,看轴承的滚子和外圈上是否光滑,有没有因拉毛或磨损面出现的小台阶.有的话肯定要换轴承了.

楼主:
今天换了前面的轴承有了改善没原来的乱刀纹深了,但还是有深浅不一的用手摸感觉不出,细看有乱刀纹

网友:
如果卡盘所有螺丝都是紧固的没有松动,故障一定是在小刀架上,拆下小刀架,检查一下两个圆形接触面的配合情况,

网友:
或许可以打表看看主轴跳动 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