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压缩气体时的压力怎样才能不在曲轴上?

楼主(2009-09-28):
现在的压缩机在压缩气体时.当产生高压时曲轴的压力也特大.能怎能样克服这种压力不让它在曲轴上。又要能压缩气体。这样就在压缩时少输很的动力。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省力不省功,你可以想办法加大行程,或者采用螺杆压缩机,活塞式压缩机迟早要被淘汰

楼主:
螺杆压缩机的中心轴也有好大的压力啊,我是想把压力转移。

网友:
去学乾坤大挪移!!!

楼主:
你学到了乾坤大挪移!!!你真高手.也不想想办法.就这样说.你啊不知怎能么说你.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结构,且压缩机曲轴的损坏与气缸内气体压力大小关系不是很大,即使曲轴断裂,以现在的技术能力可以把断裂的曲轴“接上”,而且连接处比原来的还耐用,而且连接的成本也不高。

楼主:
我不是说曲轴断裂.是说曲轴压缩气体时的压力.对曲轴转动造成很大的磨察力。使输要更大的转矩才能使压缩机压缩气。

网友:
其实加大或增厚飞轮,是飞轮的蓄能力增大是会改善楼主所说的现象的,但是启动力矩会增大很多,加个启动电机成本就高了

楼主:
那不是理想的办法.我有个方案改天再说.

网友:
改成水平对置的震动会小点,但对其他各项有害无益

楼主:
我想改变它的用力点.与用力方向.

网友:
气体压强最高的的时候,必定要产生最大的压力

楼主:
是啊!就是要把这压力不要在转动的曲轴上啊.这样压缩时就少需好多的功啊.

网友(2010-01-22):
省力不省功,减小活塞的面积就可省力了,高压油泵就是这个道理.楼主可别打永动机的主意.

网友:
历史上有很多人费尽心机想制造一种“永动机”可都以失败告终,楼主不会就是那种人吧!!

楼主: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讲在压缩时气体产生压强。但是不要把这压强在转动的曲轴上。我也知道省力不省功。但是能减少机械所需的机械能。一个压缩机并不是只讲压缩气体需要的功。是压缩气体所需要的功加机械的机械能。这两者才是整个机械所需的功。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做就有不同的机械能。也就达到减少整个机械所需的功率。

网友:
徐哥:真是位高人呀,能否把你的发动机动画发上来,或是发到我的邮箱,NYMGS@126.COM

网友:
我有个想法就是做成多缸的就像发动机那样,来互相抵消对方的侧向力,当然了具体的结构是要仔细的考虑的

网友:
整体只是抵消而已,个体不会消除或减弱,不符合楼主的意图

网友:
曲轴是驱动活塞动作的动力来源,你让它不受力,那么活塞所需要的力从何而来?

楼主:
我不讲曲轴不驱动,我只是讲在压缩时产生的高压力不要在曲轴上。使转动的曲轴减轻压力下所需的机械能。如曲轴不运动会有动力吗?只是在运动时不要承受高压气所产生的压力带来的机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