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或者小车打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8):
打滑时车轮与轨道相对滑动,而正常行走时车轮与轨道做纯滚动,应该是滑动摩擦力大于滚动摩擦力吧?(否则的话轮边制动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但是我又听说汽车的ABS系统的作用是:车轮与路面的摩擦属滚动摩擦,这会充分利用车轮与路面之间的最大附着力进行制动,从而提高制动减速度,缩短制动距离,但最重要的还是保证汽车的方向稳定性。 这就意味着滚动摩擦力大于滑动摩擦力。

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是钢制车轮与轮胎车轮在滑动摩擦力、滚动摩擦力的大小关系上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钢制车轮与轨道,橡胶车轮与路面的摩搽不是一码事,至少后者必需考虑轮胎变形的因素。

网友:
ABS主要功能是防抱死,使制动力矩接近但不超过一个临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