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安装时具体应该怎么校正轴承座与螺母座三点一线

楼主(2009-09-28):
请教大家一下:两侧导轨装好后,丝杠安装时具体应该怎么校正轴承座与螺母座三点一线,并保证和导轨平行啊?

网友:
你是造机床还是修机床?矩形还是线性导轨?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是直线导轨的话,可以将吸铁表架吸在滑块上,将表头打在丝杆的侧母上,校正两端轴承座,一般要求在0.02内,完了校正上母,相同的方法,修磨轴承座垫片,保证在0.02内
如果是其他导轨没有滑块,可以根据导轨的形式,选择不同形式的滑块就好了啊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我们也这样保证的。

网友:
各种机床的3眼要求都不一样的 ,车床的话在0.15以内就可
镗床的话大型的都在0.05左右

网友:
我们要用专门的检查芯轴

网友:
如果单是维修 应该不用吧?

网友:
根据结构不同,有不同的装配办法,要做验棒的。

网友:
有没有详细点的,

网友A:
用专门的检验棒,或用丝杆直接测量正侧母线的跳动,根据你机床的要求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27):
最好做检验棒

网友:
用专门的检验棒,或用丝杆直接测量正侧母线的跳动,根据你机床的要求调整就可以

网友:
同意3楼的方法,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等待你們的辦法哦。。。我很想知道方法,涉及到一些專用工具或檢具可以的話照章推按嗎。。。

网友(2010-07-17):
根据工装要求不同,可直接用表测量,或用检测棒。

网友:
芯轴打表测量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的检验棒,或用丝杆直接测量正侧母线的跳动,根据你机床的要求调整就可以了

你好,专门的检验棒放在哪打表

网友:
听你的意思一定是线轨啦,首先你要把丝母座跟基面保证平行度0.02以内,完后放到滑块上固定好,估计你没有芯轴或检棒,那就用丝杠直接来號,把电机座先装好轴承,完后装到丝杠一头,完后就慢慢的找精度吧,如果你没干过,就找个会干的人吧,这里好多道道呢。

网友:
路过,凑个热闹。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了,如果是做机床的,最好还是用检验棒,如果是修机床,如3楼所说就可以了。有一个前提是,丝杠必须是合格的,呵呵呵,假如丝杠两端跳动大,那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