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40Cr的抗疲劳强度

楼主(2009-09-28):
我有一浅V形杆件,一外套在杆上往复滑动使杆两头循环受力,经5万次往复后中部断裂。
材料为40Cr,热处理:调质+二次回火,渗氮
请教各位大侠:1、机械冷处理+热处理能否再提高抗疲劳性能?2、用其它材料能否显著提高此性能?

网友:
调质回火温度一般高于渗氮温度。

40Cr--重载荷下的零件---表面硬度、心部强度都较高。
38CrNiMoA---冲击和重载荷下的零件---表面硬度、心部韧性、强度都较高。

楼主(2009-11-17):
谢猫版,我查过资料显示40Cr和38CrMoAl在渗氮条件下数据差不多,是否后者抗冲击载荷较好?另有一说是后者耐腐蚀性能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