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型号CB-B5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28):
请教各位高手齿轮油泵的型号CB-B5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CB代表齿轮泵 B代表系列 500是排量500ml/r

楼主:
谢谢,老兄!丢人了, 刚接触这些东西啥都不知道!

网友:
呵呵  没什么丢人的  不会的多看看手册或者上百度搜搜

网友:
我只知道CB-B50的泵,CB代表齿轮泵,B是压力等级为2.5兆帕 50是流量50升/分。如果排量500ml/r的泵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齿轮泵。如果是4级电机,流量可以达到750升/分。

网友:
楼主贴的齿轮泵图似乎是错的,齿轮的旋转方向和出油口搞反了。

楼主:
我只知道CB-B50的泵,CB代表齿轮泵,B是压力等级为2.5兆帕 50是流量50升/分。如果排量500ml/r的泵我还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齿轮泵。如果是4级电机,流量可以达到750升/分。

你看看这个铭牌吧,他写的是500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头一回听说,体积有多打?见识一下。

楼主:
头一回听说,体积有多打?见识一下。
不是很大,生产胶合板用压机上面的,难道是铭牌标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