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让机加3Cr13零件表面不生锈?

楼主(2009-09-28):
拿去喷沙后烘干也会生锈,是不是需要专门钝化?
如何简单处理?小件量少

网友:
喷砂烘干后马上抹油如何?隔绝氧气就不氧化了吧。

楼主:
喷砂烘干后马上抹油如何?隔绝氧气就不氧化了吧。
引用 网友A:

总不能使用时也抹着油吧?

网友:
镀铬算了。

网友:
3Cr13是含碳量比较高的马氏体不锈钢,强度比1Cr13和2Cr13高,但耐腐蚀能力就较低。

楼主:
3Cr13是含碳量比较高的马氏体不锈钢,强度比1Cr13和2Cr13高,但耐腐蚀能力就较低。
引用 网友B:

老马给个建议呀?人工钝化下?

网友:
钝化有一定作用,但不知您的使用状况如何,因为所谓“不锈”钢,是有使用条件的。

楼主:
只要放在干净房中或清水中不生黄锈就成了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3Cr13在室温之下可以抵受稀硝酸以及弱的有机酸,750℃以下还具有稳定的抗氧化性能,它没有理由在常温和清水里生锈的,是否材质不纯啊!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3Cr13在室温之下可以抵受稀硝酸以及弱的有机酸,750℃以下还具有稳定的抗氧化性能,它没有理由在常温和清水里生锈的,是否材质不纯啊!
引用 网友B:

多谢老马的关心,我已经在网上查到了生锈原因,是应力腐蚀,应该在喷沙后进行钝化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304也喷沙啊,没有处理也没问题!

网友:
看吧明白这是什么 东西

网友:
304抗腐蚀能力强,3Cr13就是容易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304也喷沙啊,没有处理也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可能304奥氏体不锈钢没3Cr13敏感吧,我们1Cr18Ni9Ti也不会生锈。

网上资料说高碳高强度钢更敏感。

我看网上资料说的304喷丸生锈了,可能喷的更猛些吧。

你有喷丸机么?试试看看,我也想知道

还有我们那喷沙水脏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有喷砂机!

网友(2010-12-02):
3CR13本身耐蚀性较差,最好做钝化处理!不锈铁钝化液ZX-C03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喷沙后 是应该做 钝化处理更好
一般 都是喷沙后 做钝化 在喷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