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液压设备齿轮泵--求助

楼主(2009-09-28):
1. 26000DWT散货船
总长:159.6 m  型宽:24.4 m  型深:14.5 m
设计吃水:10.5 m   航速:12.2 kn 入级:ZC
2. 1000DWT化学品船
总长:54.75 m  型宽:8.6 m  型深:4.43 m
设计吃水:3.5 m   航速:10 kn  入级:CCS
3. 3000DWT化学品船
总长:95.6 m     型宽:14.2 m    型深: 6.5 m
设计吃水:5 m    航速:11 kn   入级: CCS
招标项目齿轮泵,本人不才不知道船舶以上这3艘大概在齿轮泵上能有多大的用量?
知道的高手帮算个大概谢谢!

网友:
信息还不够哦,船上的泵有N多个,是不是所有的齿轮泵都给你做还是你做具体某几个用途的齿轮泵呢?举个例子,假设船上起重机械的液压油舱到液压油储存仓之间的液压油输送泵。有的设备是成套自己带泵的,虽然也是齿轮泵,但就不会给你做了。
散货船需要起重机,需要液压油输送,一般用齿轮泵。燃油输送系统的以前也经常是用齿轮泵,也有用螺杆泵的,现在不知道用什么了,按照安全讲应该改为磁力泵才对的。
化学品船对于液体输送的系统会比较庞大,这个机遇多。具体用什么泵也要看规范要求。
但是估计是个好机会,关键你得赶紧去查规范和多联系船厂机械设计人员,做好准备。

楼主:
知道的来看看啊。

楼主:
信息还不够哦,船上的泵有N多个,是不是所有的齿轮泵都给你做还是你做具体某几个用途的齿轮泵呢?举个例子,假设船上起重机械的液压油舱到液压油储存仓之间的液压油输送泵。有的设备是成套自己带泵的,虽然也是齿轮泵 ...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到不少。

楼主:
自然,麻烦在问你下,关于齿轮泵船级认证是大概一种什么认证,是否是像CE认证差不多的形式?

网友:
船级社主要是对申请入级船舶执行一个检验和监督的任务,其中以安全为一切的出发点,所以,其实并非所有用在船上的设备和材料都必须要船级社认证。然而,一旦船级社以安全为由提出检验要求的时候,则船上任意一个东西都可以被要求做船级社认证或船级社检验。例如,船体外壳钢板关系重大,它可以要求该钢板必须有船级社认证,而一般来说,厕所隔间的钢板则无此要求。
而材料供货商面对船级社认证这个问题,有几种方式可操作。假设你是生产燃油舱内电子传感器的,毫无疑问需要符合它的防爆标准,如果你的业务量稳定而大,那么一般你会向船级社申请整个系列产品的防爆认证,这样一旦拿到认证后,你的这整个系列的所有合格产品都可以用于所有入该船级社的船舶上,而无需再单件认证,同时各家船厂也会优先选择有认证的供货商的产品,但是认证花费不菲。除这个整体认证外,假设你的业务量不大,也不稳定,那么假设你公关船厂采购部门成功,同意用你的产品,那么这时候就要看,你的这个产品在船上是否需要船级社认证(如前述,并非所有产品都需要认证),如果需要,你可以申请单件验证,这个只要由船厂向验船师提出申请,是非常容易办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船厂的车间里弄个工装并现场检验你的设备是否满足要求。当然,由此发生的费用,由你和船厂协商了。一般而言,美国ABS香港籍验船师收费1天在1000美元以下,都可以跟船级社办公室商量的。

楼主:
我们的齿轮泵在意大利做单件样品船级认证大概是200欧元,不过现在的认证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