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空调机组中臭氧发生器易损坏的故障

楼主(2009-09-28):
为达到消毒的目的,我公司中央空调在机组内装设一台臭氧发生器,安在风机口处,可能是冷凝水的原因(只能是湿度大),经常引起臭氧发生器中变压器的烧坏(有小断路器和保险也不行),不知有同样装置的公司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网友:
把变压器做防水。泡在绝缘漆里然后拿出来烘干,或者把它用玻璃胶包住。

楼主:
主要是支撑臭氧发生管的绝缘板绝缘性能降低,导致负载电流过大才烧变压器的.绝缘板上有明显爬电印痕.

网友:
那把绝缘板用玻璃胶包了。连接线端子一起包。

楼主:
绝缘板本来就是绝缘的用玻璃胶包有用吗?而且玻璃胶易沾污垢更易产生爬电.

网友:
麻烦你发图上来看看。

楼主:
你是做什么的?刚修过,只能过段时间我发照片了.

网友(2010-04-25):
E数码(www.ehomesm.com)HD mini迷你机流行

HTC HD mini小身板大智慧。
    大屏幕智能手机虽然倍受追捧,但为此带来的庞大体积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缺点。于是由诺基亚N97 mini所引发的智能手机“迷你风潮”开始在手机厂商中蔓延,包括索尼爱立信和HTC先后发布的数款“mini”版新机则成为了WMC 2010大会上的一大亮点。HTC为经典机型HD推出的迷你版本HD mini现已上市,目前北京e数码给出的最新报价为2660元,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与致电商家获得该机的详细信息。
  作为HTC在WMC 2010大会上推出的唯一微软系统手机,HD mini就如同其名字一样可以看成是HTC HD2的迷你简化版本。该机在外观造型上基本延续了HTC HD2的整体风格,但更轻巧的体积却使之携带更为轻便。除此之外,虽然该机在功能上相比旗舰级的HTC HD2略有缩水,但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比如也为手机装载了3.2英寸HVGA分辨率电容式触控屏和内置500万像素自动聚焦摄像头,采用与 HD2 同级的 HTC Sense界面,可以在待机画面下显示天气动画并能够与 Facebook 进行整合,同时HTC HD mini也加入了HTC HD2 上具备的 Internet 网络分享功能,可以把手机当成无线路由器使用。
  该款手机还搭载了Windows Mobile 6.5.3操作系统,处理器使用的则是与 HTC Legend 相同的 600MHz Qualcomm MSM7227处理器芯片,相比第一代 HTC HD 所拥有的 528 MHz处理器更为出色一些。而为了获得更流畅的操作速度,该机还配备有 512 MB ROM 和384 MB的RAM,并支持存储卡扩展。至于手机的其他功能方面,HTC HD mini还提供了完善的无线网络功能,支持WCDMA/HSDPA网络及WLAN无线局域网功能,内置GPS导航功能,拥有3.5毫米耳机接口和?h境 光源感應器、重力感应器,提供了与HTC HD2相同的智能铃声功能,在铃声响起的时候,只要拿起手机铃声音量便会自动减弱。
  作为经典手机HTC Hero的 升级版本,该机不仅采用了AMOLED触控屏,而且更将过去内置的528MHz处理器更换为最新的600MHz主频高通MSM7227处理器, 而且384MB RAM+512MB ROM内存组合也使得该机在执行效能和速度方面的表现更加出众。目前北京e数码ehomesm.com给出的最新报价为2660元,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与商家联系下,届时体积本站将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