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引线里的箭头大小怎么修改?

楼主(2009-09-28):
用多重引线标注时,总感到里面的箭头太小,想把它改大一点。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在属性里边改箭头大小

网友(2009-10-28):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0-03-31):
没看懂你们在说什么  CAD里有属性吗?

网友:
命令MLS回车,里面就可以修改了.
命令LE(引线标注)也蛮好用的,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