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不锈铁焊接 帮忙!!!!

楼主(2009-09-28):
各位老大:
     遇到一批货,其中有个部件需要不锈钢304和不锈铁430焊接,该部件同时承受交变高温。以前干的用一段时间后焊缝处出现裂纹。
用户不干了。要退货。请高手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加复合基材过渡?

网友:
楼上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有那么一种材料,是别人生产好的,例如一个笔记本电脑大的成品,屏幕那一半是一种金属例如不锈钢,键盘那一半是另一种金属例如不锈铁,厂家已经把屏幕和键盘压好了,金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互相扩散了,所以这个“压合”就代替了你本来要面对的不锈钢与不锈铁的焊接了。剩下的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塞在你要焊接的两个东西之间,不锈钢跟不锈钢焊,不锈铁跟不锈铁焊,对你没有难度了。

楼主:
我们现在主要考虑能在工艺上解决。如选用合适的焊丝,或者焊前加热,焊后退火。

网友:
选用合适的焊接材料

楼主:
430不锈铁对应国标1Cr17.那位高手有招。急切等待!!!

网友:
用G307焊条(GB/T983 E430-15),焊前预热150度,焊后保温缓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