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挡圈尺寸公差标注控制---请教

楼主(2009-09-28):
如附件中图所示的结构,轴上放置两轴承,想用轴用挡圈固定,差了下手册没有看出如何控制轴肩到槽端的尺寸公差问题,手册中只有给出沟槽的宽度及公差要求,就是么有讲述配合要求。我现在最困惑的就是如何给出图中尺寸35的上下偏差。

这应该是涉及到一个尺寸链计算问题吧,现在最大问题在于搞不清楚轴挡圈安装的时候和轴承端面的距离公差要求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通过轴承端面的距离34+0.6~-0.6和挡圈的尺寸1+0.05~-0.13,来设计轴肩与挡圈的距离35的公差范围。

麻烦高手详细阐述一下具体的计算过程,以后类似的孔用挡圈结构也就知道怎么设计了。

另外,我现在也么有查到手册中轴承的尺寸宽度尺寸公差,不知道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在哪个国标中有规定呢?由于不知道轴承宽度尺寸公差,所以图中的尺寸34尺寸公差为暂给值。

楼主:
上面的图好像不清楚,看这个。
1# rabitzh

网友:
你可以吧轴承中间的挡圈作为修配环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国标的标准号偶不知道,德标是DIN4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考虑采用修配中间的轴套厚度方法或者加垫片方法修正,但我想知道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是否可以通过尺寸公差的精度设计达到不用修配的目的呢?

现在的关键焦点在于不是很清楚到底挡圈和轴承端面是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搞不清楚其中最大的间隙和最大的过盈量许可值,如果知道这些数据后就可以根据尺寸链计算。所以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的问题就是轴承的宽度尺寸公差问题,这将导致轴套的尺寸偏差取舍。

难道大家用挡圈的时候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吗?太松和太紧都不好,这中间肯定有一个许可值的,就类似与键的配合问题。

网友(2013-05-14):
我也想知道 现在正愁着那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用尺寸链来保证   挡圈的使用场合本来就是轴向作用力不大的。轴向公差要求没必要那么严格,毕竟这卡簧的适用环境有局限。

网友(点评):
同意,我们现在做的就有这个结构。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
35的尺寸做大点,做到35.1,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个人认为,使用弹性挡圈的地方都是一些都轴向受力要求不要严格的地方,所以不需要考虑公差之类的,如果要求在丝级别的话我感觉用弹性挡圈是不行的吧

网友(2019-09-10):
挡圈是弹性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