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不锈铁焊接, 用一段时间后焊缝处出现裂纹

楼主(2009-09-28):
各位老大:
     遇到一批货,其中有个部件需要不锈钢304和不锈铁430焊接,该部件同时承受交变高温。以前干的用一段时间后焊缝处出现裂纹。
用户不干了。要退货。请高手支个招。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急救!!

网友(2009-10-31):
怎么焊?用什么设备?有图纸吗?

网友:
焊肉多少,总得说一声吧,高温高到什么程度,交变变幅多少

网友:
焊接工艺(焊条选择、预热)焊接情况(形式、尺寸)基本都不清楚怎么支招啊
找人分析一下焊缝裂纹&金相吧

网友:
是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支招啊

网友:
用不锈钢药芯焊丝焊接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

网友:
用氩弧焊,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工艺是怎么样的,.用生铁焊条和不锈钢焊条混合试试

网友:
1.焊材要选用比母材高一点的材料。
2.焊条要烘。母材要加温。
3.焊后要保温,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