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料装置---求助

楼主(2009-09-28):
大家晚上好!
         如图所示“帽式”产品如何实现一个个分开?
         现状描述:
         1、产品边沿为不平整且有些变形
         2、产品与产之间咬合很紧,至少需要5KG以上的力才能分开
         3、产品前工程完成后全部重叠包装 但重叠后高低也不一至

        我现在想到的是利用重叠包装的优势,将产品整垛取出(一垛约为20-30个)如图所示放置,然后放置于专门的夹具中,在夹具顶上通过一个机械夹头来夹取最上面的一个产品。但问题就出在每个产品都咬合很紧,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的办法能将它们逐个分开?不采用我这种方法也行,只要能一个个分开后面的工作就简单了。先谢过了!

         我不知道如何贴图于文字下方,所以转换成了PDF文档,请谅解!

网友:
楼主真马虎,材料也不说明。

根据图片看来是金属冲压拉伸件,所以可以试试热胀冷缩。

应该可以用感应线圈“瞬间加热”最上面的零件,令其膨胀。
与之接触的第二个零件还未充分受热时(二者之间的咬合就不那么紧了),
将第一个零件用电磁铁(如果不导磁就用吸盘)吸走。。。

网友:
2楼厉害。顺便试试超声波。

网友:
2楼的好象有矛盾。
用加热的方法是不错,但如果用吸的,不会烫坏吸盘?
电磁铁如果受热会怎么样?

网友:
我倒觉得,还是改变工艺好。

网友:
先将楼主的图直接贴出,方便大家参考。

楼主可以试试手动叉车的原理自制个装置,两组叉子先从叠后插入两个工件的缝隙后叉子分离即可分开工件(需要配合吸盘或电磁铁)。也可考虑气囊膨胀的方法。

网友:
去看看自动出咖啡的机子,它的出杯子的结构就是用两个螺旋结构出杯子的,应该可行

网友:
让供方在码产品时接触的表面擦上滑石粉 应该可以减小之间的“咬合力”

或者采用专用U型托架 费点钱做托架 但是在线旁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楼主隔断第一个的时候要不要第二个要不要压紧?

网友:
这……好不规则啊~图中有好些都是帽檐紧贴的。
一定要摞起来分料吗?先振动盘搞成一个个单独正反扣的帽子再整列分拣不行吗?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不好意思产品的材质是不锈钢的,且不带磁的。靠吸盘或是电磁铁是不能拉开的。因为最紧的用手都很难拉开,须撬才行。
1、“我在飞”前辈建议采用叉的方法,但是最麻烦的是产品叠在一起是东倒西歪的,如果再去一个个扶直它时间也太浪费了,加上严重的上下两个产品的边沿都靠在一起了,边沿也不规则。很难采用叉的方法使其叉开。如果能想到如何叉进去,这种方案还是可以考虑的。
2、采用加热的方法或是超声波的方法个人感觉不太实际,因为产品加工出来会有很多加工油,而且加热的话对后工程有影响。超声波为会不越振越紧?
3、有试验采用振盘的方式全部阵列出来,但是麻烦的是即使分开了产品放入振盘里,不过一会儿大部份都又重叠在一起了,而且越振越紧,更难分开了。
4、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将这样的产品一个一个同方向的排列出来就行了。

  看似简单的产品,但是目前还真有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希望能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对不起,忽然觉得此事有点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搞”的味道。

难道上道工序就不能这样顺便放好么?

网友:
最好与上道工序联动,取消堆放,就不存在分料难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占地了  展览还差不多

网友:
很多时候,人们都面临选择。

先随便乱丢   VS     后期重整理
忽视标准件   VS     配件不通用
先节约空间   VS     后拆分麻烦
。。。

网友:
1、产品外形变形严重;叉或拉都不易实现机械化。
2、产品设计初就没有考虑堆放的结构设计;

低附加值,低精度和外观要求,料架占地方,分开了的后工序也不详细。
建议人工分,想不累就做一u形落地工装,起撬开工件的辅助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