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形胶圈如何安装?

楼主(2009-09-28):
密封槽截面是梯形,上窄下宽,胶圈截面为矩形,宽度和梯形槽下宽度一样。
   是不是就直接用木槌使劲打进去?或者有没有什么安装技巧
   又或者是选择的胶圈有问题。
   胶圈是从美国,连退火炉台一起带回来的,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装矩形圈要用工具。
工具是一个圆锥一个压圈,圆锥的小头可以让密封圈的内圈套上,大头和安装密封圈的器件的外径一样大。
把圆锥放在安装密封圈的器件端面,然后通过压圈安装密封圈。

网友:
可否上图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