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压紧,新作的工装,很担心螺纹的寿命---请教

楼主(2009-09-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新做的工装是手动压紧
我很担心螺纹的寿命
要是一旦螺纹孔烂牙
工装将无法使用
求解决的方法

网友:
一旦烂牙就换螺纹那。
要想不烂就换不锈钢或者高强螺栓那。

网友:
无论是什么螺纹他都有使用寿命,只不过是使用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把它设计成容易更换的结构方便以后更换就行了。

网友:
建议采用镶嵌钢丝螺套,不仅寿命长,而且可以方便的更换。

网友:
对头,可以用钢丝螺套,还可以用螺纹修补胶(这个比较贵)

如果经常拆卸,而且力还比较大的话,建议表面氮化,它能抗高温粘合,可以提高使用寿命,效果还不错

网友:
任何东西都有寿命,不可能永久使用,只要是机构都有易损件;

网友:
LZ可用嵌件!

网友:
钢丝螺套是好方法,你做的工装至少要调质过的,这样才耐用点。
还有一个我想就是,如果是做批量大的,手动压紧方式不是很慢吗???当然楼主有自己的原因才这么设计的

网友:
钢丝螺套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们厂也是呀,螺纹很容易就烂牙了
不想更换就套几个厚垫圈(我们是用的那废弃的活塞环),毕竟上面的螺纹还能用的

网友:
1.这是易损件,本来就要强制定期更换螺拴和螺母。2.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手动压紧装置中有几种标准螺母,选择合适自己的一种(和外面论只卖的可不一样)。3.一定要调质。4。要求严格的话,还要计算扭矩,用扭力板手来夹紧。当然,这个和加工关系比较大,主要不是用来提高螺母螺栓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
不锈钢不经过热处理更容易烂

网友(2012-03-23):
嗯 我们这也要做些手动的工装还不知道从何下手呢

网友:
钢丝螺套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