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剖面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9):
我用AUTOcad画剖面线时,常常出现“找不到可辨认的边界”,尤其狭长的封闭区域(如钣金件)即使检查了几遍,也没用;这时我用直线把封闭区域隔离成几段,分段画剖面线,居然就可以画了。版内朋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方法能不这么麻烦呢,谢谢解答

网友:
如果确实是封闭的图形,只要整个图形都在点取时的显示框内即可。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楼主用的是CAD2004 版本吧?  04版本有个缺点就是 选择填充功能的时候  只能填充你视口所能看到得地方 过了就会出现“找不到可辨认的边界” 所以你在选择填充之前就要把整个填充面在视口里看到 而且点填充点得时候 也必须都要看到才行; r8 y/ ?* ^9 c0 v
你用06以后的   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