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V型导轨在水平平面内的直线度对工作台的平面度的影响

楼主(2009-09-29):
一般我们知道,V型导轨在垂直方向上的直线度和两V型导轨在垂直方向上的平行度对工作台平面度的影响会比较大点
但是我不知道V型导轨在水平平面内的直线度会不会对工作台平面度产生影响
想问下各位高手,或者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大家也可以讨论下
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http://www.xylbjx.cn/
他们生产你用的导轨。你去他们网站上看看吧。我没有样本。

楼主:
还是谢谢1#,不过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一般的机床导轨,不是直线导轨
精度是靠刮研得到的

网友:
如果你用导轨磨 磨工作台平面,我感觉没有影响。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我的意识是,我在造一台导轨磨的时候,床身双V导轨在水平平面的直线度对我以后自磨工作台的时候会给工作台的平面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般我们知道双V导轨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和双V导轨在垂直平面内的平行度对自磨工作台的时候影响会比较大点,所以我们在磨不好的时候会在工作台上调节这两项精度!

网友:
我觉得,单单就自磨工作台来说,应该没什么影响。
但是, 设备做出来,不是为了自磨工作台用的,这样的话,水平的直线度当然就很重要了,与竖直方向的重要性就一样了。

楼主:
5#的说很有道理,但是我想问下,如果要求工作台在水平平面内的运动精度为0.04的话,我双V导轨在水平平面内的直线度为多少为合适,是大于0.04还是小于0.04?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其实,导轨问题一般不能这么简单分析。
一平 一V的导轨, 如果滑台配合面比较长(滑动方向长度),水平的直线度误差对其他精度影响还比较小。但是如果是双V导轨, 水平直线度不好,对其他精度影响也是有的。
直线度不好,除了导致滑台水平方向扭曲移动以外,同时也会导致滑台在竖直方向有微小变化,造成扭曲。

楼主问的问题,是否是设计的时候要给公差用?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查手册,参考手册给的数值就可以了。这种大型设备,导轨一般是几条拼接在一起的,安装的时候,还需要工人手工刮研调整,然后用桥板,水平仪,准直仪进行水平、数值两个方向的直线度度、扭曲、水平等精度的矫正。

另外,这种大导轨的直线度,对滑台运行的直线度的影响,不是简单的1:1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滑台与导轨的配合长度。一平一V的 导轨,我们找正的时候,用小桥板控制在0.04mm以内, 实际上滑台以后,精度还要高一些,能达到0.02。但是双V的我们没有做过,实际效果还不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主详细解答,其实我看出来了,一般水平方向的直线度不好的话,工作台在移动的时候会有想上台的趋势,如果每条导轨的曲线相差比较大的时候会出钱扭曲的现象,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床身的精度等放上工作台以后会产生均化的作用,所以工作台的运动精度会比床身的精度要来的好点,这个和我们在安装直线导轨的时候差不多,一般直线导轨安装好的精度要比直线导轨安装基面的精度要来的好!

楼主:
请问天水蓝大虾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还有一点提醒楼主,就是上面提到的 均化 作用。
我们在调整/约束直线度的时候,不简单通过极限值判定好坏。比如,一条导轨,直线度是0.04, 但是,导轨的形状是 从头到尾 均匀弯曲的,呈 比较完美的“弓形”这种情况下,即使直线度误差比较大,实际滑台的运行状态却会比导轨自身的直线度要好。但是,如果测量出的导轨直线度,两端笔直,中间某个地方有明显的局部突起,如同心跳电波的形状,即使偏差不大,比如0.02, 可能实际滑台的运行直线度倒比前一种结果还糟糕。
导轨的几何精度是个综合分析的结果,是个心细的活儿。

惭愧我是做机床大修出身的,不过好多年没做了,这些都是多年前接触过得到的经验。希望能对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
必然是小于0.004

网友:
双V形导轨我正在修理一台5米俄国车床,如果配刮的话很难保证接触精度,任何一个地方超过3丝就会造成一个面接触点很少,可靠性就得不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