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的孔组可以按GB8069-87位置量规计算吗?

楼主(2009-09-29):
如图所示连接法兰盘,需要检测所有孔的位置度,是三种直径不同的孔,位置度要求均为Φ0.4,无基准,由于需要检测的位置度的孔数较多, 要检验这种无基准孔组位置度,“从原则上讲,只能采用在检具上有与工件孔数相同数量的测销,当各测销能同时插入工件时才能保证工件各最大实体孔的位置度合格,且这时测销测量部位的基本直径为dBM - DMMCt。这是理状态,要满足这种要求才能判定被测产品合格,而在现实生产中是难以满足的。”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请给点意见!

网友:
“从原则上讲,只能采用在检具上有与工件孔数相同数量的测销,当各测销能同时插入工件时才能保证工件各最大实体孔的位置度合格,且这时测销测量部位的基本直径为dBM - DMMC一t。这是理状态,要满足这种要求才能判定被测产品合格,而在现实生产中是难以满足的。”

很难吗?楼主用的什么加工设备?

楼主:
2# 钨锰合金 也不是我说的很难,是在一篇论文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又正好赶上要设计一个这样的检具,一时之间有点不确定,想求证一下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标准的检验方法

网友(2010-01-05):
完全适应于该标准,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个位置度要求不算过分,还是比较松的,应该没有问题;
必须注意一点:所有综合检具使用的前提条件是所有孔必须首先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2010-11-16):
这个还是需要查标准了。依照标准公式来计算好了

网友(2018-08-08):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