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题]小轴承装配及低碳合金钢的热处理

楼主(2009-09-29):
1、小轴承与轴装配时,一般的装配方法是:A
A:温差法     B:手锤加套筒敲进
2、要使材料外硬里韧,低碳合金钢的热处理方法是:B
A:渗碳蘸火及回火    B:渗碳

大家说这两个答案对吗?

网友:
第一个我觉得那要看是什么东西,什么使用场合
如果是抛光用的夹具,那装配轴承和轴就是B

网友:
第一应该是要看场合,根据公差配合定
第二应该是A吧

楼主:
这两个题目是三一重机研究院的“院长级别的人”出的,并且明确表示第一题的答案是A,第二题是B。

楼主:
鄙人的理解是,既然是小轴承,一般来讲,载荷就小,过渡配合就可以了,非的用温差才能装配?
第二题,渗碳不蘸火,那不白渗了吗?
但好歹是“院长级别的”出的题,不敢武断定论,还请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
对“院长级别的”两答案严重反对

网友:
我们这全采用的小轴承,内径1mm~10mm的都用,用手按或榔头敲,加温的话,你自己弄去吧。

实在不明白三一重机有小轴承没有?

网友(2010-05-03):
严重对院长级别的两个答案怀疑中。。。。。这是三一重机人事院长给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