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不准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09-09-29):
我用数控6136加工生铁铸件的内孔,长度69,直径47,加工出来的产品有大小头3丝,是什么问题呢,还有调好的尺寸,它车过几两三个以后就会跑大或者跑小两三丝是怎么回事呢,请内行指点下,我是个新手,拜托

网友:
是不是让刀了~

网友:
材料生铸铁,工作哪头大,哪头小?
夹紧力多大,工件壁厚多少?

wujp

楼主:
工作件右大左小,壁厚2个半毫米左右,用液压拉紧的,加工的时候第一刀粗车进去,然后留0.3毫米第二刀退出来的时候车的.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一下子跑大一下子跑小。而且还是右大左小。
你这种工件薄了,对夹具,车刀,工艺都有较高的要求。
换另外几个壁厚点的工件试一下,看看尺寸是不是比较稳定就知道了。

wujp

网友:
如果换了个厚的工件,尺寸还是不稳定,就调整一下丝杆螺母的预紧力。

wujp

网友(2009-10-29):
床子主轴没问题吧,还有第二刀留少点0.1试试

网友:
编程中较正任意一端尺寸,如果不能稳定则把刀开槽。
注:关于一般我们学到的“合金刀不能沾水”,还有“车生铁不能开槽”说法有不妥。如果磨刀时能掌握大致温度,冷却时注意下温差,是不会使刀崩裂的,这应该是一个误区,应该说成“合金刀沾水可能会引起刀崩裂”,用于警示,提醒作用。
车生铁不能开槽这一说法也存在不妥,要看什么情况,如果是调质过的含C量高的生铁,接近于熟铁也是要开槽的,况且车生铁,把刀开槽在精车的时候没有多少影响,如果再添加冷却液,车出来的工件不仅光洁度好,外形也美观,最主要是切削力小。

当然主轴的同轴度也是一个因素,一般车床主轴箱左边的主从皮带轮中间的部位会有两块压板,有一颗螺柱和两颗螺母,这两颗螺母就是调节主轴的同轴度用的。

网友:
楼上的很无聊

网友:
恩,你不更无聊,回复的话明显“灌水”,呵呵。

网友:
可能是让刀,你找把刀杆较粗的车刀来试下。。刀杆的钢性好与差都 会直接影响到加工的精度。另外就是进给速度及进给量的选择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那可就多了,所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都应考虑在内,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像你说的离爪近的地方尺寸大,除了工件悬挂在爪外过长的原因,右边车进的地方因为工件被挤压造成没有车削到位。还有个主轴同心度的问题。
* C" p  d3 a/ T8 P1 m当然了刀杆是否钢性够了也是一个因素,还有切削力是否过大,刀是否钝了。你的三爪是否已经敞口过大。2 z4 @8 \: S) `* V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