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水蒸气处理方法及产品发红

楼主(2009-09-30):
如题:请教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我司制作空调压缩机配件 需水蒸气处理   请教工艺

我公司自己处理后产品后表面发红原因是?
请指点迷津
小弟这厢有理 :x谢谢了

网友:
七喜! 网友好!
.
三氧化二铁:Fe2O3,是铁锈的成分,一般砖红色,但是纯净物为红褐色,
所以,你的产品发红的原因应该是铁表面氧化了,铁与水的残留物发生了
化学反应,其产品表面生成了铁锈。
.
原因知道了,处理办法也就应该知道了。
.
syw  091001---04.56

楼主:
小弟很是愚笨
请详细分解!!
给点工艺!!
先谢了!!

网友:
开门前辈已经告诉你,方法初中化学就学过的,化学除锈用酸,至于如何选用那种方法除锈联系自己的产品下手吧!

网友(2022-11-10):
返工 喷砂 除尘时间增加 然后重新蒸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