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机构能代替大锤砸一下?

楼主(2009-09-30):
如题,用户要求铸造脱模前用大锤砸一下模具。各位帮忙想想那些机构能实现自动砸。先谢谢了。

网友:
自由落体就行了吧。
自动提升,自由落体。

网友:
最可靠用落锤。
考虑体积和装置重量,用冲击气缸。

网友:
手工造型吧??????

网友:
用铸造脱模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太对了,有环境和空间的问题。考虑过冲击汽缸,可是冲击汽缸国内只有直径125的,好像不如大锤的冲击力。具体大锤有多大的力也不好算。如何比较还要仔细想想。

网友:
气缸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目的是便于脱模,铸件表面粘砂少吧,改变一下思维,自制一个振动平台吧,两边加挡板安装出点斜度就可以一边进一边出,这样冲击小,劳动强度低,不损坏模具。

楼主:
我说的不太明确,很抱歉。
循环移动的铸造模具,小车状,模具就是钢板上做一个坑,浇铸面外露,坑表面尺寸约300X800,四角圆弧过渡。连续浇铸。因为是作为电解阳极用,所以浇铸质量要求不高。固化后要及时将浇铸件取出,因不用脱模剂所以个别铸件脱模力较大,用户要求用大锤砸一下松模。
大侠们提出的震动平台等方案不适合我这里,但还是表示感谢。
只能是砸一下,砸完还要迅速脱离模具,因为模具是连续运动。

网友:
偏心轮机构,简单便宜,定时定量定点定质,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8-06-27):
请问你的问题有结果吗  求教同样问题  最后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用凸轮驱动一个重锤

网友:
你好 楼主 感谢回复  非常想与你交流下具体结构  我做了个气缸杠杆机构  和摆动机构  我的微信好15645100669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先明白为什么要砸 砸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局限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