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英语高手请进~

楼主(2009-09-30):
我厂一个80T立拉床需要润滑,有张润滑系统英文图纸,
请问大侠:for life lubrication  是什么意思

小弟才识浅薄,见笑了~

网友:
假如没有特别意思的话,一般是指这个部件或位置的全寿命润滑,即加一次油以后,到下一次大修再说了。或到零件有异常情况为止,比如有些滚轮,一次加油,一直到有异响为止,就不再管它了。

网友:
应该是:为了终身润滑的意思

网友:
是这个意思?我字面意思就是终生润滑。没有语境的吗?

网友(2010-05-12):
学习了 , 应该是寿命润滑吧

网友:
全寿命润滑。。。。。。。。。。。。。。

网友:
for 在这里有“为了什么”的意思,life在这里有动词的意思,即延长寿命的意思,因此本句可以翻译成“为延长寿命的润滑”。由于没有看到上下文,所以不知道翻译准不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