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面比例问题

楼主(2009-09-30):
在用CAD画图时,在图面里要放大或者缩小比例,是应该修改图面比例,还是直接将图纸放大或者是缩小

网友:
只需修改标注尺寸的比例即可。

网友:
可以图纸里面的图形放大或缩小,# R" g4 D& |1 p
在尺寸标注中新建尺寸样式,以适合新图形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