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上轴向尺寸的极限偏差如何确定?

楼主(2009-09-30):
请问轴上轴向尺寸的极限偏差如何确定?
如图中红色标注75的上下极限偏差+0.05和+0.03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计算出来的!

网友:
有另一装配部件确定的,不过精度要求是高点啊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精度是不是要求高了?

网友:
根据轴孔的配合要求

网友:
根据轴上所配部件尺寸决定。精度要求是挺高的,没必要吧。

网友:
有可能是必须和另一个零件长度方向尺寸一致。

网友:
呵呵
精度的确高
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不明白长度方向上为啥要这么高的精度?不知道是怎么样配合,建议楼主把那段的装配图贴出来

网友:
根据75两端的配合件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