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上轴向尺寸的极限偏差如何确定?

楼主(2009-09-30):
请问轴上轴向尺寸的极限偏差如何确定?
如图中所示,红色标注 75 的极限偏差 +0.05 和 +0.03 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应该是按使用要求确定的

网友:
一般是按装配尺寸链计算的

网友:
这个尺寸应该是按使用要求定的.

网友(2009-11-20):
当然是跟据配合要求定的。有尺寸精度,说明有配合要求,就是轴向方向需要和一个东西配合,看配合是松是紧,有没有相对滑动,需不需要传递力矩等,然后确定配合公差以及等级,最后确定每个件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