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有户外用的电器柜(防护等级IP65)生产商吗?

楼主(2009-09-30):
我公司想订购户外用的电器柜,防护等级IP65,壳体为钢板,门为铝合金。外形尺寸高约2米至3米,宽约0.7米,厚约0.3米(三种),找了几家厂都未做过防护等级IP65的,不知社区里哪位大侠知道相关公司的信息或能够制作此类产品?先谢谢啦!

网友:
IP65中的“6”表示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5”表示防止来自各方向由喷嘴喷射出的水进入仪表造成损坏。这是网上搜的。
) k( K/ e! J# D1 G我不生产东西,就是帮忙问问而已。其实信息应该再多点就更好,例如用来干什么的电器柜,是否要求经常打开柜门(还是只有排除故障时才开门),是否要求防爆(如果要求,防爆等级是什么),柜内有什么特殊散热的要求没有(如果发热大,也许要加风扇,那么就有别的工作要做了)。

楼主:
谢谢自然!柜子是安检设备,用于检测车辆或行人是否携带放射性超标物体,柜门只有在排除故障时才打开,没有防爆要求,也没有特殊的散热要求,环境工作温度在-40度至50度。

网友:
那这个应该简单了,社区里应该有不少大侠能生产的。柜门采用胶条密封就可以了,可以用螺丝固定,也可以用锁舌一类的。进线加电缆水密头(Cable gland)就行了。等着谈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