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机翼上的学问

楼主(2009-09-30):
(图片)

网友(2010-07-14):
机翼的学问确实很大,飞机设计难度重点!

网友(2010-08-19):
层流控制、涡流利用、激波阻力

就是要多吹吹、多模拟、多算算。

网友:
玩航模的,克拉克Y形翼用的最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算也知道你那几种机翼中阻力最大的是2,其次是9,最小的1,其次是10,7和5差不多,至于升力嘛,最大的还是2,但是9、10、7、5几种的升力几乎为0。

网友:
玩航模的,克拉克Y形翼用的最多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不管你玩那一种类型的航模,克拉克Y都不是用得最多的。
我在50多年前玩竞时模型,克拉克Y只用在水平尾翼,机翼翼型还是要用第二种,这里面变化很多。
一般来说,对于翼型,有3个数据有代表性,一个是最大厚度;一个是翼型中线的弯曲度;再一个是中线弯曲最大点的位置。
最大厚度和中线弯曲度取机翼截面长度的百分之一为单位,弯曲最大点位置以距最前端距离为机翼截面长度的百分数为准。
竞时模型的机翼截面,一般最大厚度在5-8,弯曲度为0-50,弯曲最大点在30-55之间。
当时常从匈牙利人班尼迪克的翼型系列中选取。常用的有6406,7406等等。

网友:
回复  mymachine

    我不算也知道你那几种机翼中阻力最大的是2,其次是9,最小的1,其次是10,7和5差 ...
引用 网友C:

机翼的使用状态与迎角有关,不会以0迎角使用的。

网友:
元帅就是元帅,工程师的肚是杂货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就是0仰角状态,严格来说2不是,但他这么放着,我们就当这种状态是0仰角,至于其他的,要是有仰角了,那升力和阻力就主要和仰角有关系了,跟这位哥们要表达的机翼形状与升力的问题没什么联系了。

网友:
补过:将截图补充完整。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E:

是呀,‘机翼’看了一辈子,总是不一样。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