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床大床面什么方法最简单?

楼主(2009-10-01):
修车床大床面什么方法最简单,最简单的磨床面机器怎么自己做

网友:
以我国的普遍水平来看自己肯定作不了这种机器,人工刮研倒市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主说的是床身导轨想修磨对吧。
最经济的方法是上导轨磨, 如果是普通车床,花不了多少钱。
没有导轨磨,手工刮研,如果导轨磨损不严重,局部修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整体刮研,还是比较累的。

导轨磨,自己做一台也不难,其实结构并不复杂,但成本不低,占地面积不小,除非您天天磨,否则就不划算了

楼主:
听说有种简易的机器,沿着尾座导轨滑动可以磨

网友:
回楼上,这个工艺我还真没见过。
既然是磨导轨,就是因为精度不好了,要恢复精度,你说的方法,我理解是 以自己为基准磨自己,这样是否能够起到恢复精度的作用,不太明白。虽然,尾座导轨的磨损程度一般要比拖板的轻,但是到底能够达到什么精度,很难说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以精度不好的导轨为基准,大抵可以想象磨出来的精度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啊
其实一般的普通磨床导轨磨直接磨出来就可以了啊

楼主:
我们这精度不高没关系,差不多点就可以了。哪位朋友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说说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