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系统怎么有这个问题

楼主(2009-10-01):
宝鸡SK40P的数控车床,今天发现按手动润滑时,运行的程序会停止,机床厂怎么会弄成这样的设置呢?怎么修改呀?

网友:
不应该,是不是油路出了问题,

网友:
以前会吗?
你查下润滑泵的接线,标准PLC是从XS39的第六脚出来的。
跟厂家家确认一下PLC的梯图,看看是PLC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有干拢。

wujp

楼主:
以前会吗?
你查下润滑泵的接线,标准PLC是从XS39的第六脚出来的。
跟厂家家确认一下PLC的梯图,看看是PLC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有干拢。

wujp
引用 网友A:

是新机器呀,调试师傅只是帮忙开动机器了,还没做过试样产品,所以用的不全面,那天我自己在开机器时发现的。

楼主:
以前会吗?
你查下润滑泵的接线,标准PLC是从XS39的第六脚出来的。
跟厂家家确认一下PLC的梯图,看看是PLC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有干拢。

wujp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意做,那可太不应该了吧,但这机器是新的,怎么就出这么个问题呀,真郁闷!

网友:
在什么地方停止,是本段执行完了就停止吗?如果是这样,可能是有报润滑故障,有些机床会设有润滑压力开关

网友:
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润滑,一般是开机时自动强制润滑一次,以后都是自动定时润滑,手动润滑是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然停机是有必要的。不算是毛病,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要么适应要么让厂家改一下PLC,一般厂家会告诉你这么设计的初衷。越是高档的机床调整起来越麻烦,规矩越多,但用其来省心。
要是楼主怕误按了引起停机,这个倒是合理的。一般情况下,设计应该是这样的:有些动作必须在特定方式下才能操作,比如手动润滑必须在手动状态下才能操作,并给出相应提示。安全设计会有一个使能键,必须双手才能操作,保证人手在操作区,同时也防止误动作。国产的机床不太重视这些,这和用户有关,如果用户要求这些,厂家就必须要考虑。很少有用户要求俺这么做,反而俺这么做了,用户嫌麻烦。但外资企业会把这些作为协议条款写到技术协议里。
很多人都说国产机床如何如何差,机床厂是一方面,用户又是另一方面。其实就是整体认识水平有限。所以要向先进的多学习才行啊。

楼主:
在什么地方停止,是本段执行完了就停止吗?如果是这样,可能是有报润滑故障,有些机床会设有润滑压力开关
引用 网友B:

是一按键就停止,象M02一样。真晕

楼主:
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润滑,一般是开机时自动强制润滑一次,以后都是自动定时润滑,手动润滑是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然停机是有必要的。不算是毛病,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要么适应要么让厂家改一下PL ...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很不错,高手。大概宝鸡有向国际接轨的想法

网友:
大概宝鸡有向国际焊接的想法。

网友:
加工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按润滑键?

网友:
应该是油路有毛病!

网友:
估计是系统有问题,我们公司也是GSK980T的加工过程中按润滑 没一点问题的,是沈一机的。

网友:
你在程序里加润滑呀,干要手动呀。

网友(2009-11-09):
以前会吗?
你查下润滑泵的接线,标准PLC是从XS39的第六脚出来的。
跟厂家家确认一下PLC的梯图,看看是PLC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有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