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转速用手动方式开启是多少转?

楼主(2009-10-01):
手动方式开动主轴那会是多少转呀?转速范围可是很大的呀?

网友:
要看是什么系统。如果是无级变速的机床,刚通电启动的机床,手动可能不转,要MDI下输入转速运行一下才能转。停止后再手动时,转速是上次转的转速。

网友:
无极转速 在手动下最小 好像是 48  最大好像是 2500

网友:
上次关机前主轴的转速

网友:
这要视机床和系统的设置,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
法拉克和凯恩帝系统手动必需按MDI输入你想要的转速,然后启动主轴,停掉主轴以后再开启主轴的话,就会按上次的转速运行.前提是系统不能断电.

网友:
不是每个系统都一样的,有的要MDI输入转速主轴才转动的.否则主轴不转.例如广州数控系统

网友(2010-01-16):
参数上可以设置的

网友:
参数设定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和参数及PLC的编法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