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刀柄和JT刀柄能在加工中心上通用吗?

楼主(2009-10-01):
苦于一直找不到DIN69871系列标准的文本,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SK刀柄是DIN69871/1标准刀柄的统称吗?DIN69871/1标准中有哪些子类?请这方面的高人帮我解疑,谢谢!

楼主:
从网上找到一些说明,但有点笼统,现粘贴在下面

7:24锥度的通用刀柄

        锥度为7:24的通用刀柄通常有五种标准和规格,即NT(传统型)、DIN 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 (国际标准) MAS BT(日本标准)以及NSI/ASME(美国标准)。

        NT
型刀柄德国标准为DIN 2080,是在传统型机床上通过拉杆将刀柄拉紧,国内也称为ST;其它四种刀柄均是在加工中心上通过刀柄尾部的拉钉将刀柄拉紧。
       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DIN 69871型(即JT)和MAS BT 型两种刀柄。DIN 6987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 IS0 7388/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IS0 7388/1 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所以就通用性而言,
IS0 7388/1型的刀柄是最好的。

   (1DIN 2080型(简称 NTST
DIN 2080是德国标准,即国际标准ISO 2583 ,是我们通常所说NT型刀柄,不能用机床的机械手装刀而用手动装刀。
   (2 DIN 69871 (简称JT DINDATDV
DIN 69871 型分两种,即DIN 69871 A/AD DIN 69871 B型,前者是中心内冷,后者是法兰盘内冷,其它尺寸相同。
   (3 ISO 7388/1 (简称 IVIT
        其刀柄安装尺寸与DIN 69871 型没有区别,但由于ISO 7388/1 型刀柄的D4值小于DIN 69871 型刀柄的D4值,所以将ISO 7388/1型刀柄安装在DIN 69871型锥孔的机床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将DIN 69871 型刀柄安装在ISO 7388/1型机床上则有可能会发生干涉。
   (4
MAS
BT
(简称 BT
       BT型是日本标准,安装尺寸与 DIN 69871IS0 7388/1 ANSI 完全不同,不能换用。 BT型刀柄的对称性结构使它比其它三种刀柄的高速稳定性要好。
5
ANSI
B5.50
  (简称 CAT
ANSI
        B5.50
型是美国标准,安装尺寸与 DIN 69871IS0 7388/1 类似,但由于少一个楔缺口,所以
ANSI
B5.50
型刀柄不能安装在DIN69871IS0 7388/1机床上,但 DIN 69871IS0 7388/1 刀柄可以安装。
ANSI B5.50型机床上。

楼主:
另一个网上的说明

  日本标准叫MAS 403BT,简称BT,欧洲采用德国标准DIN 69871简称DV或者DIN或者SK,还有现在流行的高速柄DIN69893标准,简称HSK,我国的JIS标准实际就是德国的DIN69871标准,另外还有一类,就是美国卡特比勒标准,忘记怎么写了,只有美国用,很少见,可以不管他。
BT
DV最大的区别在于,刀柄的机械手夹持部分,也就是刀柄上那个 V 型槽的部分不一样,那个部分主要是用来机床自动换刀夹持用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厚度不一样,DV的要薄而BT的要厚。这里不一样,意味着,如果你的机床需要经常用到自动换刀功能,那么,你要么只能选择BT,要么只能选择DV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刀柄尾部与机床连接处的拉钉标准不一样。
BTDV刀柄锥部的尺寸,相同规格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在用BT的机床用DV的刀柄,或者在用DV刀柄的机床上用BT的柄,唯一的问题是,只能你自己手动换刀了。性能上,BTDV没什么太大区别。国内BT刀柄多SK的是3个通槽,其中一个机械手用于零点定位的军工、航天、国有等企业SK标准的多哦!民营的就是BT的多了,内陆SK多,沿海的BT多。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好东西要买德国才是高档的机床,不太会买鬼子的。老的国产机床也是SK的为主。
    BT的机械手换刀用的 V 型槽比SK的厚,键槽是  U  型不通槽的,数量是两个

楼主:
        因为我能找到的信息只有这些,问了几个同事,也是模棱两可。JT、DV、SK......,又有人说DIN69871/1-A和DIN69871/1-SK之间就不能通用,我无所适从,请高人教我~_~~_~
        如果能有DIN69871/1系列的标准文本,就都清楚了。

网友(2014-05-29):
DIN 69871才是标准。。。刀柄简称有以下:  SK40-     JT40-         DIN40---                 DAT40---            DV40--------

只要是以上几种型号的刀柄都可以通用在DIN69871标准的主轴上。。

DIN69871标准是德国标准。。。(我是数控刀具专卖的)回答完问题后打个小广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