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系统的四工位刀架换刀顺序问题

楼主(2009-10-01):
如题,换刀为什么只按顺序,而不设置成就近找刀呀,郁闷,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这和数控系统没有关系, 如果刀架的结构只允许单方向旋转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刀具识别装置是顺序选刀,所以只能按顺序选刀。

网友:
印象中国内没有那家生产的四工位刀架可以就近换刀的,这和我们的系统无关。一般只有卧式多工位刀架才支持就近换刀,配置980TD系统的斜导轨8工位刀架的机床很多啊,只要刀架本身支持,都可以实现就近换刀的功能。

另外,你也可以试试看fanuc能不能控制四工位刀架就近换刀哦。

网友:
怎么这还要问啊   里面的蜗杆是顺时针转的  老大他不能倒转的  所以不能倒着换刀了

网友:
怎么这还要问啊   里面的蜗杆是逆时针转的  老大他不能顺时针转  所以不能倒着换刀了

网友:
就四个工位,就近也快不了多少啊

网友:
螺杆正转》刀架上升、松开、转位,螺杆反转》刀架反转、定位、下降、锁紧
结构问题,没得改

网友(2010-01-16):
这是刀架的机械结构问题没得改的

网友(2010-09-06):
你好,感谢你的宝贵意见,这个从目前的生产成本上来说还不能达到,只能你把刀装到最合理的位置上,要就近换到需要系统PLC程序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