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螺纹钢用什么合金刀具

楼主(2009-10-02):
我们的机器要把螺纹钢外面的横肋和纵肋去掉,请问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耐用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

网友:
批量和长度是个问题,楼主要关注的。

网友(2009-11-25):
螺纹钢就用合金刀具,自己可以设计一种专门车螺纹钢上面那种槽的,螺纹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