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09-10-02):
菜鸟问各位师傅;单位有台折弯机是注射泵的,压力很大,但是现在压力却只有5MP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有的电磁阀都换了,还是这个原因,
再有就是想知道折弯机从电机到泵后泵头上面有一个阀不知道是什么阀?它起什么作用.最好可以告诉我液压的传动步骤是什么?麻烦大家了.急!!~~

网友:
给个厂家和型号先。

网友:
调下泵上的阀看看反映,在说。

楼主:
WD67Y-63/2500

楼主:
调了,但是没什么反映.就不知道泵头上面的是什么筏,是不是总的压力阀啊?

网友:
清洗溢流阀: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dex=2&fr2=query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dex=1&fr2=query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920679.html
看来是老问题啦。

网友:
方案1.如果在保修期,请厂家派人维修;
方案2.如果过了保修期,打电话到厂家维修部咨询,因为该问题屡有发生,他们会知道原因;
方案3.找到该机液压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吧,调整压力值的较大和较小测有无较大的压力差,可能是换向阀或油封或溢流阀、压力检测传感。。。。。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解决了,是机器两边的液压缸密封坏了,买了两个换上了,现在压力正常了,哎,真的不容易啊.看来液压的设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听.以前没听出来主要是车间的声音太吵,泻压的声音又不怎么大,论坛真的是让我长了见识.我会天天上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