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机上粗开内型轮廓

楼主(2009-10-02):
这种加工方式在欧洲很普及,走刀路径采用摆线方式,刀片是蓝帜的。(不是做广告,只为共同探讨)

网友:
好处是什么那?请楼主说说!

楼主:
(一)尽量避免了端面粗铣刀的使用,对于内轮廓加工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了钻头的使用。有利于机床主轴精度的保护。
(二)对于小型钢件的加工,通过专业化刀具和高速机的配合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加工效率。
(三)通过一次装夹,即可成型。确保了工件的精度。在欧洲和美国模具行业甚至通过这种方法,将各个镶块直接粗精一次到位后拼装在模座止口上。不再进行后续加工(当然,这种做法对于模座止口的加工精度要求也很高)。这种做法也符合精益生产的要求。
(四)刀具刃型的专业化设计和CAM软件的广泛使用是这种方法的有力保障。(视频中的刀具每层切深是3至5mm远比牛鼻刀的0.5到1.0mm效率要高)
(五)由于对刀具要求较高,所以在国内推广还存在一定困难,但在国内几个大型模具厂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加工了。
顺便提一句,我赞同狙击手版主说的“刀具可能改变工艺”。

网友(2010-03-22):
刀具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