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个液压站---求助

楼主(2009-10-04):
我要建一个液压站请高手帮个忙来设计一下。具体要求如下:

工作压力要求达到15吨,油缸行走的速度要求两个速度:快时每分5CM,慢时每分3MM,油缸行程75CM是双向油缸,液压泵要求柱塞泵31.5MP。油缸行走的两个动作要分开控制,油缸收回的动作速度要比行走的快。油缸行走时控制阀要按下后,就不要老用手按着。拜托高手们来帮帮忙。

楼主:
液压泵最好用轴向柱塞泵

网友:
可以的话我来帮你设计生产qq527425713

网友:
要求不算高,能做的人应该很多,能找个近点的厂家最好

网友:
这和油站很简单,很容易做的,找个就近的就行了。

网友:
高速慢速相差不小啊,慢速用得多吗?对效率有要求吗?对行走速度要求多大的精确度?回退时也分高低速吗?动力源是准备用电动机吗?这套系统用在什么地方?上面的问题弄清了我可以帮你大致做个方案。

网友:
要求不算高,能做的人应该很多,能找个近点的厂家最好
引用 网友A:
贝老师^_^
3mm/min的速度,一般的系统油缸会产生爬行,不是很多人都能够设计的哦

网友:
跟楼上的大姐有同感,速度太慢,相应的流量就很小,对泵和阀的要求就都高了。

网友:
系统不是很复杂,可以找一家专业做液压系统的就搞定了,不知您是哪的,若在济南我愿意帮忙!

楼主:
多谢各位姐姐哥哥的帮忙,我是石家庄的,我把详细的情况发一下。

网友:
液压手册上有啊,先根据油缸的面积算出系统压力和各动作的流量,泵肯定要柱塞的,工作回路的话就不好说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动作,如果就这个油缸的话就简单点了。呵呵,控制阀可以用定位的就可以啊

网友:
我的客户就是专业做液压系统的,在石家庄。若需要我帮你联系

网友:
应该不会难,我们有做过20分钟走8MM的

网友:
可以上师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