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09-10-05):
矿山机械中的翻车机装置是由:
1/液压站
2/液压马达+制动器
3/翻车滚筒 等重要部分组成

现在已知:翻车滚筒质量 3000Kg

如何选定:液压马达(扭距)

需要知道那些参数。

马达没用过,请教了

网友:
马达选型需要知道扭矩和工作压力,扭矩是你设备的工况决定,不能简单说一个质量就够的,另外你需要说出你液压站的规格

网友:
一般途径都是先计算,然后查手册选型,如楼上所述得先知道设计工况

网友:
哈哈,你买那个厂家的马达,就要求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