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选取刀杆的压紧方式呢?

楼主:
答:刀具的压紧方式有以下几种:P是用刀片的中心圆柱形销夹紧,而夹紧方式有杠杆式,偏心式等,而且,各刀具商所提供的产品并不一定包括了所有的夹紧方式,因此选用时要查阅产品样本。各夹紧方式适用不同形式的刀片,如无孔刀片常用上压式(C型),陶瓷、立方氮化硼等刀片常用此夹紧方式。D和M型夹紧可靠,适用于切削力较大的场合,如加工条件恶劣、钢的粗加工、铸铁等短屑的加工等。P型前刀面开放,有利于排屑,一般中、轻切削可选用。S型结构简单紧凑,无阻排屑,是沉孔刀片的夹紧方式,可用正前面刀片,适合于轻切削和小孔加工等。
2。 哪种压紧方式最合理?
 答:其实没有说那种压紧方式最合理的,这要看加工材质与或场合,而且结合自己的公司的库存的,满足图纸要求和节省刀具成本才是最重要
3。怎样才能很快了解车刀?

答:车刀是易学难精的,要了解车刀就是先要了解车床的加工性能(也就是说车主要车圆轴与盘类零件为主的)及其走刀路线(主要有外圆、内孔、外槽、内槽、端面槽、切断和螺纹加工),了解刀具资料对车刀的相关表示方式如:刀杆与刀片的表示方法,刀具的加工路线等。最好是能到工厂里看看,了解车刀的各角度的相应的关系。书中很多资料是用箭头或用粗实线表示的加工路线的。也就是后指的加工工艺了
4。刀具资料获取的途径是什么?
答: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和借助各家的刀具生产商出的刀具目录,也可以到书店里去买相关的资料书,

5。如果要选取一个合适的车刀,首先应该向客户了解哪些信息?

答:一、首选要了解用在什么机床厂上,也就是了解其刀方和最高转速还就是机床的稳定性。 v3 w+ M ~
二、加工的零件图纸,那些是要加工?是粗还是精加工?有没有特殊要求?精度是多少?加工的是什么材质?
三、客户能接受到的是什么档次的刀具。
6.加工钛合金需注意哪些呢?
答;钛合金车削易获得较好的表面粗糙度,加工硬化不严重,但切削温度高,刀具磨损快。针对这些特点,主要在刀具、切削参数方面采取以下措施:

刀具几何参数:合适的刀具前后角、刀尖磨圆。 较低的切削速度,适中的进给量,较深的切削深度,充分冷却。 车外圆时刀尖不能高于工件中心,否则容易扎刀,精车及车削薄壁件时,刀具主偏角要大,一般为75~90°。钛合金应该考虑断削还是考虑刀片的耐磨。

钛合金是属于有色金属类的,一定要在刀肯断削与刀片的耐磨。最好是用刀尖角比较小的,后角较大的刀片
7。在只有样品的情况下如何配刀
/ N g

答:我们可以根据样品,用卡尺或千分尺量到相关尺寸,但是内孔和线比较大的或是内孔槽及里面的尺寸,是很难测量的,只有问工厂的工程师或是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了。然后再画个图来作参考的,而配出相应的刀具的。不过样品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产品的真实性的,这样我们更容易了解刀具的工艺路线的
8。外圆车刀杆如何选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O

 s; c# I J) r0 @
选外圆刀很重要就是他的刀方和主偏角还有就是其安装的刀片,刀方是根据机床配的。刀杆头部形式的选择刀杆头部形式按主偏角和直头、偏头分有15~18种,各形式规定了相应的代码,国家标准和刀具样本中都-一列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直角台阶的工件,可选大于或等于叨往偏角的刀杆。一般粗车,可选主偏角45°~90°的;精车,可选45°~75°的;中间切入、仿形,可选45°~107.5°的;工艺系统刚性好时可选较小值,工艺系统刚性差时,可选较大值。刀片就要看其加工的图纸要求了。
% o& t i- y; m# U
9。 切断刀杆的如何选取?
答:要注意以下几点:(1)工件材料和形状;(2)机床;(3)与零件中心轴线相关的切削刃;(4)刀片和断屑器的类型;(5)硬质合金牌号和涂层;(6)影响刀具寿命的其他切削条件。